[求助] 工艺角仿真问题

楼主(2024-01-26):
麻烦求助各位,我目前仿真的ADC三种工艺角的性能,FF工艺角性能通过,但是在仿真SS工艺角性能的时候性能完全出问题了,而且我发现共模电压和一些偏置电压都变大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你没留余度,管子最大变化就导致整个系统不稳定了

网友:
工艺角不同,电路状态当然会发生变化,只不过大部分电路设计时都会留有一定裕度。你问的太过抽象,让人不知如何回答,还不如直接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