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出的Track&Hold低频幅度小于高频幅度是为什么?

楼主(2024-01-26):
做了一个高速NMOS的TH,就这个样子的:

仿真的时候发现正弦波输入的输出幅度与ac仿真不符,低频正弦波的输出幅度会比高频正弦波要小
在常开状态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只有带上时钟仿真才会出现这种问题
请问有人知道这种现象的原因吗?或者讨论一下?

网友A:
开关有导通电阻,所以采样有带宽,超出带宽会衰减。
你的低频信号频率如果高于带宽,就会衰减,这是其一。
你只用NMOS传输,一旦输入信号值超过gate电压-VTH,信号就传不过去,这是其二。
至于高频幅度大...是不是你信号频率太高了,直接通过MOS的寄生电容耦合过去了?

网友B:
时钟馈通和电荷注入你考虑下。这个修不掉的。怎么感觉你也在做超高速ADC?不会是我们公司的吧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有导通电阻,所以采样有带宽,超出带宽会衰减。
你的低频信号频率如果高于带宽,就会衰减,这是其一。
...

谢谢您的回复。这三个原因都可以排除掉hhh

首先带宽远高于低频频率,然后输入信号幅度是受限的,导通电阻有保证。然后还有没有画出来的dummy mos抵消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馈通和电荷注入你考虑下。这个修不掉的。怎么感觉你也在做超高速ADC?不会是我们公司的吧哈哈哈哈 ...

我也觉得是因为这个但是就是没考虑明白为什么。

因为时钟馈通和电荷注入应该能靠后面用来抵消的dummy去除才对啊?但是仿真没法很好消除。
而且这两个效应和输入信号的频率关系应该没那么强吧,为什么会有与输入频率相关的现象
然后隔壁高速组同事告诉我他们的没有这个现象 我更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因为这个但是就是没考虑明白为什么。

因为时钟馈通和电荷注入应该能靠后面用来抵消的dummy去 ...

隔壁高速?你不会真的是成都HW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