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irtuoso仿真的ADC动态性能THD

楼主(2024-01-26):
在cadence用VerilogA写了个SAR ADC,想要仿真动态特性。
输入是正弦波28.125KHz,clock是2MHz,采样点数128个,采样间隔是9clock,于是得到spectrum及相关数据(如图片)。
但是想问问这个THD为什么一直是0,是因为波形太失真了吗?还是测试方法不太对?

希望大佬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128点太少了
1024起步,8192正常,16384不嫌多。

网友:
。。。。signial bin 设置1
harmanic number设置 10

网友B:
你这也太新手了,基本设置都不会,实验室没有人带带你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28点太少了
1024起步,8192正常,16384不嫌多。

128没问题的,主要是他设置问题。楼主可以学习下想干采样,然后选择start time,填入采样点数和频率。如果不理想可以输入给个斜坡信号看看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也太新手了,基本设置都不会,实验室没有人带带你么

不是在实验室,确实是新手才学两个月,想问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学习一下,谢谢谢谢orz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8没问题的,主要是他设置问题。楼主可以学习下想干采样,然后选择start time,填入采样点数和频率。如 ...

好的好的,我再找些资料学习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D(2024-12-26):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遇到的问题是:无论如何设置signal bins 和 Harmonics,THD都为0,其它参数都能正常计算,不过因为没算谐波,SNR值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遇到的问题是:无论如何设置signal bins 和 Harmonics,THD都为0,其它参数都能正 ...

THD我也一直都为0,可能因为是数字电路过于理想?不过其他值的话也都接近理想值,都很正常

网友(2025-02-25):
引用 楼主:
THD我也一直都为0,可能因为是数字电路过于理想?不过其他值的话也都接近理想值,都很正常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