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vs

楼主(2024-01-26):
innovus给电源打的pin 是VDD,出gds 用calibredrv看power pin是VDD:导致lvs不过,有大佬遇到过吗

网友A:
导出gds的时候是默认会添加冒号的,导gds之前先把这两个设置加上去就可以了
setStreamOutMode -virtualConnection false
setStreamOutMode -uniquifyCellNamesPrefix true -pinTextOrientation automat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gds的时候是默认会添加冒号的,导gds之前先把这两个设置加上去就可以了
setStreamOutMode -virtualConn ...

OK,解决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