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的sp文件里的器件参数和spice in生成的不一样?

楼主(2024-01-26):
想请问大佬们,为啥我生成的所有器件的W值都是280n,是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
Hi,

This prblemis common. WHan youe port the layout from one technology to other.
Due the layer msmtach and its DRC rule these problem happens in extracted netlist.

Gubels

网友(2024-04-27):
Hi sorry,

My first question is are you importing spice netlist from one tehnology to other?
I yes check to cdf info.

Also youcan try giving in CDL as input during spice-in rather than 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