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里面这种多余的窗口,如何删掉啊

楼主(2024-01-26):
怎么删不掉?delete键也不管用。

网友A:
你先把右边关了,点下面黑色窗口右键dele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右边关了,点下面黑色窗口右键delete

谢谢,必须先关右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右边关了,点下面黑色窗口右键delete

关了右边也不行

网友B:
新一点的版本好像是到subwindow的边缘向下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一点的版本好像是到subwindow的边缘向下拉就行

那些无用的窗口并没有删掉,只是变小了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