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差分加单端的器件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24-01-26):
本人刚学习RF,刚学了输入输出都是单端口的器件匹配需要两端口接port跑sp。但是virtuoso中这种差分输出的VCO和类似于下面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倍频器测量阻抗的testbench该如何搭建

网友A(2024-03-10):
同样的疑惑,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2025-01-13):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疑惑,楼主解决了吗

两个buffer先都连到gnd上,然后分别在并连相同的匹配电路正常匹配就行,我后面是跟的差分转单端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