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我用TG搭了一个开关电容采样,为啥我加了dummy管以后跑出来的波形是先像向下凹

楼主(2024-01-26):
没加dummy关的时候也基本上是这样,虽然最终的结果我知道是电荷注入,但是我不清楚为啥是先下降再变化(难道是时钟馈通,但是我加了dummy管它还是这个趋势,只是可能最终误差会小点,但是随着采样电压不一样,可能误差又不一样),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暂时的下降应该是由于时钟馈通引起的,dummy不能抑制时钟馈通,时钟馈通是一种瞬态的暂时现象,理论上不影响最终结果。稳态的采样值是由于开关关闭,电荷注入引起的,电荷注入的公式你自己查一下,跟输入电压有关,因此误差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的下降应该是由于时钟馈通引起的,dummy不能抑制时钟馈通,时钟馈通是一种瞬态的暂时现象,理论上不影 ...

我刚开始也想的是时钟馈通,但是书上说dummy管可以抵消时钟馈通,然后就是这个电荷注入随电压变化以后会影响不一样,那前辈有啥消除这种影响的方法吗

网友A:
你要消除时钟馈通吗 传输门可以缓解 但无法消除 当然也可以减少管子尺寸,增大负载电容。你如果只做采样电路的话 看稳态就行了呀 没必要纠结瞬态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消除时钟馈通吗 传输门可以缓解 但无法消除 当然也可以减少管子尺寸,增大负载电容。你如果只做采样电 ...

嗯,我现在的理解是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作用抵消了一部分,第一部分是时钟馈通啥的,然后电荷注入恢复,但是我现在想让最终稳定的结果误差别这么大(现在有的电压下误差有好几十mv)所以想请教一下前辈,有没有啥好的办法,已经用的最小尺寸管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现在的理解是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作用抵消了一部分,第一部分是时钟馈通啥的,然后电荷注入恢复,但 ...

你的负载电容是不是太小了?正常情况下不会有几十mV的误差啊,看你的图输出稳定在606mV,误差应该只有6mV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负载电容是不是太小了?正常情况下不会有几十mV的误差啊,看你的图输出稳定在606mV,误差应该只有6mV ...

600是输入没变化的时候(正弦信号叠在一个DC量上跑的),我把它调到了误差很小的时候,但是输入变化的时候,这个误差会变,有的会变成几十mv,感觉是输入电压不一样这个误差又会不一样,想请教一下前辈怎么消除这个影响

网友A:
电荷注入只能减小 无法消除  你说的误差几十mv具体是在什么条件下呢 如果你对精度要求高应该采用自举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荷注入只能减小 无法消除  你说的误差几十mv具体是在什么条件下呢 如果你对精度要求高应该采用自举开关 ...

自举开关不是减小导通电阻非线性的问题吗,还能减小沟道电荷注入吗

楼主:
自顶,求各位前辈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