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80nm工艺softchk问题

楼主(2024-01-27):
小弟再在画版图,图中有两个不同的地,两个地必须要分开。其中一个地是二极管的一端,另一个地连接几个nmos的body。在跑lvs的时候会报错说二极管那一端的地连接到了nmos body的地上。试过了用psub2去保护二极管的接地的那一端,并不行,二极管也添加了保护环。请问有前辈们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是怎么解决的?感谢解答和讨论。

网友A:
我是先把两个地接一起跑LVS,最后再断开分别拉出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先把两个地接一起跑LVS,最后再断开分别拉出来就行

谢谢回复。我尝试把两个地接在一起做LVS,是可以通过的。这两个地在流片之后确实可以接在一起,但是其中的一个地其实是一个在仿真中一个激励信号的输入,如果两个地在一起接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做后防。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在LVS的时候把两个地分隔开呢?

网友B:
我用的SUBD(smic180)的层次盖上ndio的p型区域,lvs是可以通过的欸。

网友:
应该是PSUB2没有完全覆盖二极管吧, TSMC的工艺是要求完全覆盖器件, 包括一些类似HVDMY之类的dummy层次也要覆盖, 且相应的dummy层次不能和周围的其他dummy层有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SUBD(smic180)的层次盖上ndio的p型区域,lvs是可以通过的欸。

谢谢您! 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