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负压脉冲怎么生成

楼主(2024-01-27):
如题所示,我想讲一个0-1.2的脉冲信号转换成为-1.2-1.2的脉冲信号,请问应该怎么做呢?之前了解过level shifter,知道其可以将高电平进行调整,但是我如果想要调整低电平的话怎么做呢?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有没有标准单元库的电路,参考资料之类的。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控制负压的管子gate也用负压

网友B:
N,P,对偶地互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负压的管子gate也用负压

您指的是反相器的N管的源端接到负压吗?这样的话,N管的衬底是不是也需要接到负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N,P,对偶地互换就行

您的意思是用上面为Nmos,下面为Pmos的反相器吗?这样构成的推挽电路在传输电平时不是会有阈值电压的损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用上面为Nmos,下面为Pmos的反相器吗?这样构成的推挽电路在传输电平时不是会有阈值电压的损失 ...

不是,器件位置不变,连接关系对偶互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用上面为Nmos,下面为Pmos的反相器吗?这样构成的推挽电路在传输电平时不是会有阈值电压的损失 ...

原来是N输入,现在改p输入,原来是p交叉,现在是n交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N输入,现在改p输入,原来是p交叉,现在是n交叉

前辈 您说的是反相器结构吗 反相器的交叉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 您说的是反相器结构吗 反相器的交叉是什么意思

你贴一个你理解的图,我们照着图说

楼主:
是这个意思吗前辈,感觉好像不太对

网友C:
先设计负电压电源charge pump  , 在做level shift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设计负电压电源charge pump  , 在做level shift ..

请问level shifter可以将低电平降低吗 在标准单元库中只看到了将高电平升高和降低的cell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level shifter可以将低电平降低吗 在标准单元库中只看到了将高电平升高和降低的cell
...

..只是一般level shift 都正电压电平,
你去找负压 circuit ..
Lcd driver chip  都 正电压 负电压 .
双电压设计.
那些都会有转负压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只是一般level shift 都正电压电平, 你去找负压 circuit ..Lcd driver chip  都 正电压 负电压 .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