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开关电容的开关的打开与关闭用数字信号控制的吗

楼主(2024-01-27):
VCO开关电容的开关的打开与关闭用数字信号控制的吗?比如单个mos做开关,控制栅极的电压如何施加?用电压源?

网友:
国内我们用了几家的事件相关电位系统模块 事件相关电位系统模块做中医心里学分析 好几家的精度都太差了重复性很不好根本没法用 后来我们找的苏州长显fourtec.com.cn的脑电EEG 心里学EMG 他们的脑电EEG 表面心里学EMG的精度很高  我们课题组已经用苏州长显beijingjingxian.com的心里学测试系统用于中医按摩分析上 效果很好 苏州长显的表面心里学测试系统我们课题组 师姐在用

网友A(2024-04-02):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

解决了,用VerilogA写的代码,但是实际制造的时候,这个代码要单独一个模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用VerilogA写的代码,但是实际制造的时候,这个代码要单独一个模块吗?

...

所以开关多了就不能用电压源了吗,就要必须要引入数字模块来控制开关了吗,最近在研究这个,麻烦赐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开关多了就不能用电压源了吗,就要必须要引入数字模块来控制开关了吗,最近在研究这个,麻烦赐教一下 ...

是的,论文里面都是用这种模块控制的,比如输入3,对应二进制是1 1 ,比如0.5v开启,那么1再减去0.5v就可以了。如果是8为的,那么从0000 0000到1111 1111 ,都有十进制对应,那么让变量从0开始变到255,就包括了全部的排列组合。就能控制8个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论文里面都是用这种模块控制的,比如输入3,对应二进制是1 1 ,比如0.5v开启,那么1再减去0.5v就可 ...

好的,多谢大佬

网友:
大佬,可以求一个verilog A的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