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ADC中这个结构是什么作用的

楼主(2024-01-27):
右上方的两个输入分别是DAC电容阵列的P端和N端

楼主:
忘记放图了

网友:
像是bootstrap开关,用来short INP INN ?

楼主:
是为了保证m78这个管子的阻值线性吗?

网友:
确实像bootstrap

网友:
不过也没看到你这个电路的输出啊?不然怎么考虑功能呢?感觉右上角的电路有点问题,最好确认一下是不是搭错了?以及你的电源域是否正确,推导了一下,剩余电路确实是bootstrap的功能,clk1=1,clk2=0时,NM204在充电,clk1=0,clk2=1时,栅压自举

网友:
自举开关,

网友:
看看你有没有reset ph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