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线性区mos管

楼主(2024-01-27):
在做电路设计的时候,需要将线性区的mos管的栅极分别作为输入(当作压控电阻使用)和输出,在输入和驱动线性区mos管的时候,会发现,当尺寸越小、或Vgs越大的时候(远离饱和区),他的速度会变得更慢,Vgs更小(接近饱和区)的时候,速度更快。

这是为什么,有没有准确的式子可以描述这个速度的变化。

网友:
尺寸越小 电阻越大呀 根据电流表达式求一下导就出来了 拉扎维的书上关于线性区电阻也有推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