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OT V2的模型,传输函数

楼主(2024-01-27):
请教大神们,

哪位知道哪些文献有对cot_v2 的模型进行解释,并给出传输函数和补偿的。

我找了好久,有些文献对Hv跨接了补偿。
但未对这补偿是补偿哪块的,
传输函数也没给出,都不知道低频增益多少?穿越频率怎么定,带宽又是多少?

网友A:
Accurate Loop Gain Model of Ripple-based Constant On-time Controlled Buck Converters
看看这个?

网友B:
RBCOT的話接上外迴路那個外迴路就是 積分器而已,

因為inband 0dB (0p 0z) 到out band

基本上對於load tran. 不太有影響 (除非你internal ramp or external ramp 加太大)

但是: 如果是CMCOT iL 跟Vcom 去modulation
這時候就需要考慮compensator
而且根據AVP (ACLL or DCLL) spec. 會有不同設計

詳細論文把:

Jian Li,
Shuilin Tien,
Ying Yi Yan跟Pei-Hsin Liu的paper看一看大概會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RBCOT的話接上外迴路那個外迴路就是 積分器而已,

因為inband 0dB (0p 0z) 到out band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curate Loop Gain Model of Ripple-based Constant On-time Controlled Buck Converters
看看这个? ...

找不到,是否名字打错了,能否发一份给我呢?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curate Loop Gain Model of Ripple-based Constant On-time Controlled Buck Converters
看看这个? ...

找到了 ,我看看

网友(2024-12-10):
引用 网友A:
Accurate Loop Gain Model of Ripple-based Constant On-time Controlled Buck Converters
看看这个? ...

你好佬!请问我看了文章按照这样加上FDC这块,高频一样,为啥低频增益并没有增加40db,可以赐教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