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阈值电压设计为什么一般放后端做呢?

楼主(2024-01-28):
我在学习过程中发现DC也可以做多阈值电压设计,但是我了解到的都是直接跑HVT,然后在后端流程插入别的阈值电压的器件,想了解一下原因

网友:
因为 DC 不做 PR,后端 PR 出来有可能会有 timing 非常差或者 HVT 修不掉的 violation,所以后端会用 SVT或LVT的cell 来替换 HVT 的

网友:
两个原因:
1. 关注leakage,希望最终的网表还是以HVT为主
2. 增加timing margin

一个项目的流程考虑,leakage是很重要,因为在某些项目和工艺下,leakage在功耗中的占比很高,并且温度变化对其影响是指数级的;但是更重要的始终还是total power. 因此并不该所有的项目在综合阶段都只允许HVT

网友(2024-02-28):
因为DC时就使用低阈值库元件的话, 会导致低阈值库元件占比过大,从而漏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