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佬们,宽金属线和窄金属线相连的时候,连接处像梯形一样的结构怎么画呢?

楼主(2024-01-28):
如题,小弟刚刚接触射频版图,想问问各位佬,宽金属线和窄金属线相连的时候,连接处像梯形一样的结构怎么画呢?

网友:
对金属图形进行切除,shift+c按f3选择polygon 和diagona即可切出45°的斜角。

网友:
例:宽线y,细线x,画矩形,长为y,宽为(y-x)/2,选边下选中长边的两角,然后 ctrl+b ,F3,(打开切角菜单),type设置为chamfer,distance设置(y-x)/2,点OK,就切出你要的梯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