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cadence仿真buck?

楼主(2024-01-28):
用cadence仿了一个最基本的buck,没加反馈补偿,但是仿真曲线不正确,有没有大神帮忙看看,感谢!
输入为12V,使用vpwl模仿电源上电。电感10uH,电容100uF,负载1k电阻。
仿真的SW处电压一直为零,并且存在毛刺。应该是nmos导通有问题,导致整个电路没法正常充电?不确定,不知道如何修改,还是电路参数哪里不对?题主是初学者,有点摸不着头脑,求指点!

vpwl参数

vpwl参数

pmos驱动的vpulse参数

pmos驱动的vpulse参数

电路

电路

diode

diode

波形

波形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mos和二极管的尺寸太小了,电流能力不够

网友B:
你的nmos, diode size不對 吃不了這麼大的電流,

然後 上橋開的時候, SW那個點~=VIN
MOS要開起來需要bootstrap不然就是你要讓那個 on off的vpulse 直接騎在SW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mos和二极管的尺寸太小了,电流能力不够

非常感谢,确实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nmos, diode size不對 吃不了這麼大的電流,

然後 上橋開的時候, SW那個點~=VIN

谢谢!您的解答非常有帮助,调试后确实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