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量化步长的问题

楼主(2024-01-28):
我看有的论文上Δ=VREF/2^N
       有的是Δ=VREF/(2^N-1)
这是和量化器方式有关么,怎么区别呢
求大佬解答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感觉是两种思考方式,一个是站在模拟量的角度,一个站在数字码的角度,个人更倾向于Vref/2^N。
1、量化误差是模拟转数字的时候丢失的量,站在模拟的角度看,Vref会被等分为2^N份,所以在量化的时候,低于Vref/2^N时的模拟量就没法用数字码表示了,信息丢失。
2、站在数字码的角度,ADC的输出=vin*(2^N-1/Vref),看上去最终输出的数字码只能量化Vin的Vref/(2^N-1)这个比例。或者说,这部分的量化误差是从DAC去思考的。
如果拿1bit ADC(比较器)来看,模拟角度出发,比较门限是Vref/2,看起来量化误差是Vref/2。但是从数字角度看,只有0和1,分别代表的是0和Vref,看起来量化误差是Vref。
ps.本人纯纯菜鸟,等待大神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两种思考方式,一个是站在模拟量的角度,一个站在数字码的角度,个人更倾向于Vref/2^N。
1、量化误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