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ayout选中path线或via孔,使用快捷键框选相同width/layer长度的path及相同尺寸的孔

楼主(2024-01-28):
layout选中path线或via孔,使用快捷键框选相同width/layer长度的path及相同尺寸的孔,但是好像有时候会有bug,可以讨论代码有无问题
有信元就随缘下载,源码也贴出来了

procedure(selectobj()
let((select_objs cv BOX objs)
select_objs = geGetSelSet()
cv = geGetEditCellView()
BOX=enterBox()
BOX=list(geWindowToEditPoint(hiGetCurrentWindow() xCoord(BOX))
         geWindowToEditPoint(hiGetCurrentWindow() yCoord(BOX)))
objs=dbGetOverlaps(cv BOX)
foreach(obj_sl select_objs
   case(obj_sl~>objType
   ("path"
       foreach(newobj objs
        if((obj_sl ~> lpp == newobj ~> lpp) &&
           (obj_sl ~> width == newobj ~> width) &&
           sizebox(obj_sl ~> bBox) == sizebox(newobj ~> bBox)
        then
        geSelectObject(newobj)
           );if
               );foreach
   );case_path
   ("stdVia"
       foreach(newobj objs
        if((newobj ~> viaHeader ~> viaDefName == obj_sl ~> viaHeader ~> viaDefName) &&
            sizebox(obj_sl ~> bBox) == sizebox(newobj ~> bBox)
        then
        geSelectObject(newobj)
           );if
   );foreach_newobj
   );case_via
   (t println("This obj_sl isn't I need"))
);case
);foreach
);let
);pre

procedure(sizebox(bBox)
prog((x1 x2 y1 y2 box_list)
x1=leftEdge(bBox)
x2=rightEdge(bBox)
y1=bottomEdge(bBox)
y2=topEdge(bBox)
box_list=list(x2-x1 y2-y1)
return(box_list)
);prog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Key>`" "selectobj()")

663 Bytes, 下载次数: 13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解决了,问题出在了浮点数的判断上,将其转换为字符串再对比就ok了

楼主:
改进之后的源码,有信元就下载支持下,没有就直接copy吧
procedure(selectobj()
let((select_objs cv BOX objs)
select_objs = geGetSelSet()
cv = geGetEditCellView()
BOX=enterBox()
BOX=list(geWindowToEditPoint(hiGetCurrentWindow() xCoord(BOX))
         geWindowToEditPoint(hiGetCurrentWindow() yCoord(BOX)))
objs=dbGetOverlaps(cv BOX)
foreach(obj_sl select_objs
   case(obj_sl~>objType
   ("path"
       objs_path=setof(x objs x~>objType=="path")
       foreach(obj_path objs_path
        if((obj_sl ~> lpp == obj_path ~> lpp) &&
           (obj_sl ~> width == obj_path ~> width) &&
           (sizebox(obj_sl ~> bBox) == sizebox(obj_path ~> bBox))
        then
        geSelectObject(obj_path)
           );if
               );foreach
   );case_path
   ("stdVia"
       objs_via=setof(x objs x~>objType=="stdVia")
       foreach(obj_via objs_via
        if((obj_via ~> viaHeader ~> viaDefName == obj_sl ~> viaHeader ~> viaDefName) &&
            (sizebox(obj_sl ~> bBox) == sizebox(obj_via ~> bBox))
        then
        geSelectObject(obj_via)
           );if
   );foreach_obj_via
   );case_via
   (t println("This obj_sl isn't I need"))
);case
);foreach
);let
);pre

procedure(sizebox(bBox)
prog((x1 x2 y1 y2 z1 z2 zx zy box_list )
x1=leftEdge(bBox)
x2=rightEdge(bBox)
y1=bottomEdge(bBox)
y2=topEdge(bBox)
z1=x2-x1
z2=y2-y1
sprintf(zx "%f" z1)
sprintf(zy "%f" z2)
box_list=list(zx zy)
return(box_list)
);prog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Key>`" "selectobj()")

735 Bytes, 下载次数: 16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A:
请问是哪些场景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哪些场景应用?

万花丛中只取一点红,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