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感屏蔽疑惑

楼主(2024-01-28):
在电感器和底层硅之间插入金属屏蔽层,该屏蔽增加了寄生电容,但大大降低了与之串联的寄生电阻,因此增加了电感器的电阻。正确开槽屏蔽层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其中的涡流损失。怎么就降低电阻呢?

网友:
减小电阻是相对不加pattern shield 直接对着substrate 而言的。加上pattern shield 是为了减少在substrate 的loss, 因为金属电阻比substrate的小。开口是为了避免Eddy current,不是为了减小电阻。

网友:
简单讲就是电感和shielding层有寄生电容,使用这个金属降低电容的串接电阻(或叫电容的本省的寄生电阻)

网友:
看下这篇文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