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的ibis_buffer怎样使用呢

楼主(2024-01-29):
virtuoso中的ibis_buffer怎样使用呢

网友A:
只是一个symbol,你给它一个ibis的模型文件就可以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一个symbol,你给它一个ibis的模型文件就可以仿真了。

原理如此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一个symbol,你给它一个ibis的模型文件就可以仿真了。

劳烦问一下 怎样将.ibs文件加载进ibis_buffer的symbol中呢?新手小白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劳烦问一下 怎样将.ibs文件加载进ibis_buffer的symbol中呢?新手小白 感谢

我也是最近摸索ibis模型,了解一些。用法类似ADS里ibis用法。调用symbol,属性里选择或填写你要仿真的端口模型文件(含路径)及文件中端口模型。最简单的type就是output。主要用途配合传输线仿真信号完整性问题。ADS里更智能一些,方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最近摸索ibis模型,了解一些。用法类似ADS里ibis用法。调用symbol,属性里选择或填写你要仿真的端 ...

明白了 我学学仿真试试看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