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OI

楼主(2024-01-29):
想请教请教什么是AOI map?

网友(2024-02-29):
AOI是3D外观检测设备,剔除不良,故需要MAP图以分辨good or  bad,有map后,后道电性检测可以不用检测bad die

网友:
AOI mapping,是在整体的扫描中,通过坐标生成对应的板件好坏信息,这个信息可以在镭射mark站点识别,通过预标识将AOI检测NG的板件标记。也可以在后面的测试过程中,减少测试数量。最后可以整体将所有的检测信息叠加至每pnl上。便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