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从底层 y出来的pin到顶层只显示一个框。

楼主(2024-01-29):
大神们,在修改一个别人画的模块,但是他在底层打的pin,我y到顶层,就不显示pin的名字了,就一个框,苦恼啊,一大堆pin,难道我要一个个手打吗?有没有知道什么原因的大神啊。

网友A:
1:display options--pin name选了么?2:可以根据pin--auto生成lable。 3:xl,可以直接飞pin

网友B:
从底层y出来会丢失pin的信息, xl生成pin之后好像是可以通过pin placement去吸附的, 还有个办法是另外打开一个窗口, 两个窗口之间copy. 或者可以用脚本将底层的pin拷到上层: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中第四个脚本:https://bbs.eetop.cn/thread-87828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display options--pin name选了么?2:可以根据pin--auto生成lable。 3:xl,可以直接飞pin ...

感谢,pin name 我选上之后,还是不显示,另外您说的第二和第三个 怎么操作啊,pin-auto这个选项在哪啊,还有xl飞pin咋弄啊,xl用的不是特别熟,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底层y出来会丢失pin的信息, xl生成pin之后好像是可以通过pin placement去吸附的, 还有个办法是另外打开一 ...

好的 我去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