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28工艺格点设置问题

楼主(2024-01-29):
   S28工艺格点是0.005,但画图过程中,粗心把格点换成了0.001,导致后续的DRC验证的时候,metal的图层不在格点上,有什么方法能够整体替换格点,还是只能用老办法,一根一根调到0.005的倍数才行。

网友A:
论坛有修复grid的脚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修复grid的脚本。。

前辈你好,我之前在一篇帖子里看到你说可以通过导出和导入gds来解决格点问题,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在导入gds时设置正确的格点,我自己在导入时没有找到可以设置格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辈你好,我之前在一篇帖子里看到你说可以通过导出和导入gds来解决格点问题,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在导 ...

stream in gds。这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ream in gds。这个选项

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