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初学,求助

楼主(2024-01-29):
我准备设计一个从1-12的计数器,带同步复位端,下面是我的代码.但报的错误我不太明白.

网友A:
Q既然不是 counter,那么就可以不用复位,可以删掉always block;把 reset 给到 the_counter 里面去复位里面的 counter 即可;

报的问题与语法相关,Q 放到了同步时序 always block 里面,那就需要定义为 reg,但其又被assign 为 the_counter 的输出,这里就冲突了;
Q 在 always block 里面仅有复位,没有 function,这个相当于没有实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Q既然不是 counter,那么就可以不用复位,可以删掉always block;把 reset 给到 the_counter 里面去复位里 ...

确实,我把always去掉就成功了.但我有一个疑问,Q在the_counter中也是reg型的(子模块的定义见下图),并不会被定义为线网型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我把always去掉就成功了.但我有一个疑问,Q在the_counter中也是reg型的(子模块的定义见下图),并不会 ...

Q有实际 function 就不会被综合为 wire; wire 和 reg 只作用于当前模块。还是先看看语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Q有实际 function 就不会被综合为 wire; wire 和 reg 只作用于当前模块。还是先看看语法吧
...

ok,谢谢了

网友B:
有个网站叫HDLBits,可以练习代码写法。
你这个Q莫名其妙写个复位,感觉你有点想在其他always模块里给它赋值,这是绝对不行的,一个寄存器只能在一个always块里赋值。代码最终是要转换成电路的,你初学代码可以试着把自己写的代码画成电路,寄存器+组合逻辑的形式。电路里寄存器就是寄存器,wire就是wire,不会混的,也不可能画出来一个寄存器有两个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网站叫HDLBits,可以练习代码写法。
你这个Q莫名其妙写个复位,感觉你有点想在其他always模块里给它赋 ...

好的,很感谢! 我正在HDLbits上练习, 初学语法不太熟悉,所以总犯一些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