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环路嵌套的讨论

楼主(2024-01-29):
请问大佬们,多个环路嵌套的情况下,比如大环套小环,大环稳定则小环一定稳定吗?

如图,标红为前馈
4环稳定是否可以说明整个电路是稳定的?
这涉及到了控制理论,但课本也没有提到这个

网友A:
具体说法记不太清了;
好像是所有环路都稳定,系统应该是稳定的;
快环路不稳定,慢环路稳定,系统有可能稳定,慢环路的波特图gain&phase可能在高频有奇怪的零极点对,只是因为高频处增益很小(负几十db)相位裕度&增益裕度够用才不会出问题的;
具体看书上奈奎斯特判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说法记不太清了;
好像是所有环路都稳定,系统应该是稳定的;
快环路不稳定,慢环路稳定,系统有可能稳 ...

前辈对于我贴的那个电路,2环和3环是相互影响的,如果我想要仿真2环的稳定性,3环是否要断开呢?3环是前馈,用来补偿2环的相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对于我贴的那个电路,2环和3环是相互影响的,如果我想要仿真2环的稳定性,3环是否要断开呢?3环是前馈 ...

如果做stb仿真,3环路不用断开;
另外,一般情况下,对于慢环路来说,快环路在慢环路的带宽范围内phase&gain不变;
对于快环路来说,慢环路在高频处的gain很低了,对快环路的phase&gain影响就小了;

如果想由简到繁看各环路的影响,可以断开部分环路再逐渐加上,对比stb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做stb仿真,3环路不用断开;
另外,一般情况下,对于慢环路来说,快环路在慢环路的带宽范围内phase&g ...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