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降压dcdc输入端电容电流和占空比的关系是?

楼主(2024-01-29):
下图降压dcdc输入端电容电流和占空比的公式是怎么来的?

网友A:
Buck input ~= boost output

所以 delta VIN = IIN x (1-D)Tsw / Cin = IO x D x (1-D) Tsw / C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ck input ~= boost output

所以 delta VIN = IIN x (1-D)Tsw / Cin = IO x D x (1-D) Tsw / Cin

Buck input ~= boost output
这个单位是?

Iin为什么=Io*D?

网友A:
我指的是 buck反過來就是boost, 所以看buck input ripple 的算法跟boost output ripple一樣

Ideally, PIN = PO --> IIN = VO/VIN x IO for buck =D x 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ck input ~= boost output

所以 delta VIN = IIN x (1-D)Tsw / Cin = IO x D x (1-D) Tsw / Cin

IIN x (1-D)Tsw / Cin = IO x D x (1-D) Tsw / Cin
这个消掉(1-D)Tsw / Cin,是 IIN = IO x D?也不是Iin=Iout*[D*(1-D)]^0.5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是 buck反過來就是boost, 所以看buck input ripple 的算法跟boost output ripple一樣

Ideally, PIN  ...

VO/VIN为什么等于占空比D?

补充内容 (2024-2-1 09:49):
噢哦 根据伏秒平衡来的

网友A:
喔沒看清楚你給的文件

他要看的是 Rms current IIN

那就是 IO x sqrt(D x (1-D) + 1/12 x (VO/L/Fsw/Io)^2 x (1-D)^2 x 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沒看清楚你給的文件

他要看的是 Rms current IIN

1/12 x (VO/L/Fsw/Io)^2 x (1-D)^2 x D)是怎么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