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写二进制数据文件

楼主(2024-01-29):
有谁知道怎么用sv写二进制数据文件;

直接用vim打开是乱码的那种,可以转化为16进制观察

writeb,写进去的是文本二进制,不是数据二进制

网友:
曲线救国,写个python脚本转一下

网友A:
用%c写,但是只能每8bit的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写,但是只能每8bit的去写

谢谢大佬,%c是可以的,亲测可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c是可以的,亲测可行

这种方式好像不行,比如c0000100  写入的结果是00000000: 3f00 0100

网友B:
SystemVerilog可以写入二进制,类似下面这种

int fd;
initial begin
    fd = $fopen("aaa.bin", "w");
    $fwrite(fd, "%u", 32'h80000100);
    $fwrite(fd, "%u", 32'hd0000100);
    $fclose(fd);
end

不过注意输出二进制数据以32bit为基本单位且小端模式,即低字节先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stemVerilog可以写入二进制,类似下面这种

这种也有问题,大于9的,比如a0000100,b0000100,写的结果都是0001000a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是不是你代码写得不太对。可以把源代码列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