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 家 license报缺少SK_swb_all feature

楼主(2024-01-29):
求助一下怎么能把这个特性加上,(注:scl版本是2022版和2021版,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那就加呗,发现 src 里面有这个FEATURE

网友A(2024-07-23):
要src没有,有什么办法,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src没有,有什么办法,谢谢。

自己按照格式加进去然后重新run一下就行了啊,

网友:
SK_swb_all featur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按照格式加进去然后重新run一下就行了啊,

能给个例子吗?谢谢。我下载到一个sys.src. 如果缺了其他feature ,基本格式是什么啊。

PACKAGE snps_lic_18 snpslmd 2019.2019 90B01071A45C74F805FA \
        COMPONENTS="Key-Generator " ck=243

PACKAGE snps_lic_19 snpslmd 2019.2019 50E0705134E652552A2B \
        COMPONENTS="Laker_AMS Laker_iDRC Laker_iLVS Laker_L1 Laker_L2 \
        Laker_L3 Laker_T1 Laker_T1_LE Laker_Viewer Leakage-Power \
        Library-Compiler Ligament Ligament_all Ligament_ise \
        Ligament_ise_all LigamentFE LigamentFE_all LigamentFE_ise \
        LigamentFE_ise_all LINK_MATLAB LINK_MATLAB_MEMSSE LINK_XMATH LINYE \
        LMCSwift LMCSwift_Net LMCSwift_Node LO LOAD_TOOL LOAD_TOOL_MEMSSE \
        LP LSA LSA_MEMSSE LSI-Interface LSS4E LTL-100 LTL-100_CIF \
        LTL-100_GDS LTL-100_NDW LTX_LIBRARY LYNX-DS LYNX-FRS LYNX-TSL " \
        ck=2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按照格式加进去然后重新run一下就行了啊,

我在论坛里下载了个sys.src. 如果要加个没有的feature ,怎么写,谢谢。

PACKAGE snps_lic_18 snpslmd 2019.2019 90B01071A45C74F805FA \
        COMPONENTS="Key-Generator " ck=243
PACKAGE snps_lic_19 snpslmd 2019.2019 50E0705134E652552A2B \
        COMPONENTS="Laker_AMS Laker_iDRC Laker_iLVS Laker_L1 Laker_L2 \
        Laker_L3 Laker_T1 Laker_T1_LE Laker_Viewer Leakage-Power \
        Library-Compiler Ligament Ligament_all Ligament_ise \
        Ligament_ise_all LigamentFE LigamentFE_all LigamentFE_ise \
        LigamentFE_ise_all LINK_MATLAB LINK_MATLAB_MEMSSE LINK_XMATH LINYE \
        LMCSwift LMCSwift_Net LMCSwift_Node LO LOAD_TOOL LOAD_TOOL_MEMSSE \
        LP LSA LSA_MEMSSE LSI-Interface LSS4E LTL-100 LTL-100_CIF \
        LTL-100_GDS LTL-100_NDW LTX_LIBRARY LYNX-DS LYNX-FRS LYNX-TSL " \
        ck=220

网友:
你这种格式的可能会有问题。
你找找ocad的pj

网友(2024-10-24):
我有个要过期的lic,大家看看。怎么去除加密部分重新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