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存储芯片内部堆叠结构疑问?

楼主(2024-01-29):
3种结构, die1和die3 连接到相同电路, die2和die4也连接到相同的电路。

为什么LPDDR堆叠用第1种结构,不用第2种或者第3种结构?
为什么NAND FLASH堆叠用第3种结构, 不用第1种或者第2种结构?

理论上说,电路连接不是问题, 堆叠结构也类似,为什么LPDDR 和 NAND堆叠方式不一样呢?

网友A:
观望。。。
可能和pad位置啊,或者bonding线是否有接触风险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观望。。。
可能和pad位置啊,或者bonding线是否有接触风险有关

这个我可以肯定说与 pad位置无关。

网友(2024-03-13):
肯定选1, 2 明显RLC 不平衡。 3更差劲了

网友(2024-04-17):
为什么LPDDR堆叠用第1种结构,不用第2种或者第3种结构?
——>个人推测:你也说了die1和die3连接相同的电路,die2和die4连相同的电路;那如果用第2种打线方式,die1和die3相连要占用substrate上一层,die2和die4相连要占用一层,那相对于第一种打线方式,substrate层数增加了;另外就是为了避让瓷嘴,die2 叠到die1上时要避让出一定距离,同理die3也要避让die2上的pad,那相当于die3就悬臂打线了,风险很大的;那为什么不用第3种打线方式呢?这种打线方式通常使用以扩容,不太清楚LPDDR是否会有这种扩容的方式,采用这种打线方式,可能controller那边不太好设计,用多少个CS?多少个CA呢?

为什么NAND FLASH堆叠用第3种结构, 不用第1种或者第2种结构?
——>如上,第三种打线方式通常用以扩容,不像LPDDR需要复杂的逻辑控制和性能要求;

个人推测,如果有不正确,勿喷哈

网友(2024-05-23):
主要考虑信号完整性和电源完整性

网友(2024-07-01):
台阶式Die 堆叠后打线,
如果是NAND FLASH,一般芯片厚度较薄,35um,Die to Die to Lead 可以用cascade方式互连,pad 和 pad 高度gap小,线弧容易控制。而且一般Flash的话数量多,贴片也是连续作业,所以一般是单边露出,这样贴片和压焊的生产性都高。
如果是LPDDR,一般会作成60um。高度差会大些,loop 成型 和 wire pull strength会差一些。

为什么LPDDR堆叠用第1种结构,不用第2种或者第3种结构?
可能是考虑到信号等长等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