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transition问题 incompatible power domains

楼主(2024-01-29):
innovus中transition报告有一些violation remark PD, 显示为 nets with  incompatible power domains,请问各位有遇到过类似的transition 问题吗?是什么原因引起PD transition呢?是否需要fix? 已解决 前端没插iso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插level shifte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插level shifter吧

level shifter是不同电压之间需要吧,相同电压的话ISO就行了吧,前端漏插ISO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vel shifter是不同电压之间需要吧,相同电压的话ISO就行了吧,前端漏插ISO了
...

是的,你这几个power domain都是相同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这几个power domain都是相同电压吗?

对的 ,有PD提示的violation相关就两个power domain,一样电压,和前端确认过了,是他们没给插ISO,感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