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VCLP如何使用?

楼主(2024-01-29):
最近想使用VC LP进行验证,在SPYGLASS目录下的vcst启动vc_static_shell报错:   vc_static_shell: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so :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想问问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是启动方式问题 还是没有安装的问题?
报错如下图:

网友:
方式不对吧

楼主:
起错了  现在可以了

楼主:
还想请问一下  VCLP的 set link library  所需要用的db应该怎么确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请问一下  VCLP的 set link library  所需要用的db应该怎么确定呢?

跟你综合时用的db保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综合时用的db保持一致

我这个模块很大的时候   需要很多db的时候 是应该怎么处理呢
set search_path是一定要设置的吗
set link_library " xx.db  xxx.db"    这里面是要把所有的db都填进去吗
还有这两个问题   想请问下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模块很大的时候   需要很多db的时候 是应该怎么处理呢
set search_path是一定要设置的吗
set lin ...

把你用到的db都列在set search_path “ xx.db   xx.db ”里面,也可以set additional search_path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用到的db都列在set search_path “ xx.db   xx.db ”里面,也可以set additional search_path添加 ...

谢谢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