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如何大致理论计算版图某条线的寄生电容呢。

楼主(2024-01-29):
结合pdk,线的电阻根据方块电阻可以计算。
但寄生电容怎么计算呢。
网上对此的实践貌似很少。

楼主:
补充讨论资料:
帮你10分钟理解寄生参数提取的原理: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e30f23869d&scene=27
关于寄生参数提取的若干问题: https://mp.weixin.qq.com/s?src=1 ... 4Ro4I3ga9&new=1

网友:
容值的计算很模糊,2.5D要比实际低一点,3D却又比实际的大一点,当提取的参数就不咋准确,就很难判断容值对整体电路的影响,这个时候就需要观察所画电路的频率要求,还有关键信号的隔离,要是把这玩意扒开说,还真的很难说清楚

网友(2025-11-11):
楼主解决了吗?pdk里有没有关于各层金属线的单位长度电容这种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