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FT multi clock domain

楼主(2024-01-29):
各位大佬,用tessent做DFT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设计中有两个时钟域,比如一个100M,一个50k,如果按照一个clock domain插scan chain的话在at_speed的时候50k时钟域下的路径很难满足时序要求,并且浪费面积,求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时钟域分开做DFT,是不是还需要额外的si so pin呢?

网友A:
是hold时序难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hold时序难收吗

hold倒没啥问题,主要是setup修不掉导致后仿会有部分pattern fail

网友A:
50k修不掉?是不是scan_clk比50k快修不掉set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k修不掉?是不是scan_clk比50k快修不掉setup?

stuck-at的pattern没有问题,主要是在at_speed的时候ATPG是以100M create pattern的,导致50k的timing path满足不了100M的要求,我们的dft flow没有分clock domain,所以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uck-at的pattern没有问题,主要是在at_speed的时候ATPG是以100M create pattern的,导致50k的timing pa ...

这个正常的都应该是分clock domain处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正常的都应该是分clock domain处理的吧

不知道分clock domain是不是需要额外增加scan input和output pin呢?

网友B:
50k时钟不做AC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分clock domain是不是需要额外增加scan input和output pin呢?

不需要吧,插edt 的时候决定有多少channel了,分clock domain不影响chain的数量,只改变每条chain的cell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k时钟不做AC就好了

应该还是得分clock domain,不然所有的寄存器都串在chain上,没法在transition pattern生成的时候把50k驱动的寄存器单独拿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吧,插edt 的时候决定有多少channel了,分clock domain不影响chain的数量,只改变每条chain的cell ...

影响吧,我记得插chain 的时候有个约束是mix clock ,mix clock no edge好像是

网友(2025-10-22):
引用 楼主:
stuck-at的pattern没有问题,主要是在at_speed的时候ATPG是以100M create pattern的,导致50k的timing pa ...

楼主现在解决了吗?有做多clock domain的at speed扫描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