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些设计感想体悟

楼主(2024-01-29):
首先在讲global variation的时候我们会提及lot to lot,wafer to wafer,die to die的概念。一张wafer上会划分出很多die,那么一个lot可以类比一个花篮,一个花篮里可能会有22~23张(也有12张的)。那么实际上在工艺制造的时候会同一批次里的相互之间的lot to lot,wafer to wafer,die to die的process偏差不会很那么大(就global variation而言)。global variation 实际上是process only。在hspice使用手册上原话为the same random value for all elements that share a common model changes a specified parameter。在其中只能看到会有一个process决定的偏差。实际上global variation是一个时间长的,总会出现的类似于比如会影响电路老化一类的全局偏差,是process only。但由于是同一批次出来的东西,那么在生产过程中,例如栅氧层厚度就是同向偏差,同一批次较薄或同一批次较厚,这样是影响我们的工艺角的,产生snfp,ss等区别。这种variation是同向的一种偏差。这种同向的偏差可以类比于一种共模信号。这种偏差是相对的,same random value,因此这种偏差我们可以通过架构去把这种variation消除掉,比如差分对管可以消除这种同向的偏差,它没法消除差模并且会放大,但是可以消除global variation的影响,运放的作用在此体现无疑。
那么local variation又是什么东西呢。在hspice上具体描述为a difference random value for each element changes the special parameter。描述的不够具体,用另一个词更能描述这个东西,mismatch。它是对于同一片die上不同位置的同一器件的varition。具体来说就是具现为un,cox,vth等一系列参数上会有随机的不同向的差异,类似于差模信号,这种我们架构是cancel不掉的,只能通过去修改一下过驱动电压或者增加面积去给他稍微修正一下,但在权衡面积以及gm等因素时势必要舍弃一些精度,剩下的随机不同向variation是一种概率密度函数一个sigma的随机不同向variation,那么这种variation是绝对性的无法cancel掉的variation。这时候如果这种variation太大了就会对我们的电路的精度产生影响。这时候我们会选择trim的方式去给它尽量的消除一下这种variation。trim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电源类fuse或者数字网络修调等,对于flash一类的来说是非易失性chip,内部修调config即可。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在设计的时候则最注意step如何设计。要求中心值为1.3v,step为15mv,则limit就是要求为正负7.5mv(精度上下7.5mv,step15mv),现在测得total variation为180mv,那么我们就做能覆盖掉这个variation的trim范围,可以抓一些margin,limit也可以抓一些margin。由variation范围得到能trim的范围,依据范围设计step为多少进而设计精度。

楼主(2025-05-13):
做了另一个项目,定了limit,有更深的体悟了,但是哈哈哈哈哈哈哈还是要以实际为准啊,limit只是定了图个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