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dc的电感选择公式的含义?

楼主(2024-01-29):
这个dcdc的电感大小的计算公式是怎么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张图的公式是怎么来的?根据二图的公式L=(Vin-Vout)*D/(Fs*γ*Io),分子不同?
...

哦,你问的公式,就是buck 下ΔiL的表达式呀,ΔiL=iL上升斜率*Ton;
想要得到你题目中的式子,只需用ΔiL=iL下降斜率*Toff=Vo/L * (1-D)Ts, 其中D=Vo/Vin;
两者是等价的

楼主:
第二张图的公式是怎么来的?根据二图的公式L=(Vin-Vout)*D/(Fs*γ*Io),分子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张图的公式是怎么来的?根据二图的公式L=(Vin-Vout)*D/(Fs*γ*Io),分子不同?
...

就是式14:AP=。。。

网友:
推导的非常完善啊,求参考文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问的公式,就是buck 下ΔiL的表达式呀,ΔiL=iL上升斜率*Ton;
想要得到你题目中的式子,只需用ΔiL ...

D为什么=Vo/V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D为什么=Vo/Vin?

电感有一个电压伏秒平衡公式知道吧?指的就是在稳态时,电感两端的电压在一个开关周期中积分为零
D(Vin-Vo)+(1-D)(-Vo)=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有一个电压伏秒平衡公式知道吧?指的就是在稳态时,电感两端的电压在一个开关周期中积分为零
D(Vin-Vo ...

噢哦 对的
那这个图是解决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哦 对的
那这个图是解决什么问题啊?

就是纹波系数γ的由来以及为什么取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纹波系数γ的由来以及为什么取0.4

法拉第定律是指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公式(12)的AP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法拉第定律是指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公式(12)的AP是什么?

你知道电感的定义嘛?L=Φ/I,文中正是这样定义的(它的推导VL=Ldi/dt涉及法拉第电磁感应)
AP你看表达式,它定义的是磁芯横截面积和绕组面积乘积,是一个正比于电感体积的物理量,
具体可看英文定义:
An indexfor measuring the inductor size called Area Product is introduced, which is theproduct of effective cross-section area
of the core and area of winding window. The unit becomes m4 rather than m3 in volume.However, the area product is directly
proportionalto core volu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