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帮忙分析下图中两种画法哪个比较好

楼主(2024-01-29):
以前刷到过这个问题,当时没做笔记,请佬们分析下

楼主:
很久以前刷到过这个帖子,当时没做笔记,请佬们帮我分析下

网友A:
左边,电流进来的时候能够有2个过孔,可靠性比较好

网友:
左边吧,可能是我做惯了高压,在这种连接处即使不做倒角也会尽量减少直角的数量,因为在直角处电场会比较集中。从电流角度考虑也是左边电流的通路更流畅一些,因为电流总是会向电阻较小的通路集中,而右边那种画法明显两个via位置的不同会带来流经via的电流通路电阻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左边,电流进来的时候能够有2个过孔,可靠性比较好

不太明白,右边电流进来的时候不也是2个过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久以前刷到过这个帖子,当时没做笔记,请佬们帮我分析下

左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右边电流进来的时候不也是2个过孔吗

如图, 右边的画法: 如果要过两个孔的话电流方向就会像图中所示一样, 但是电流会选择电阻较小的路径, 所以实际上电流会向右侧那个via集中, 左侧的via没有充分利用.
实际工作中如果有条件, 一般我会偏向用左边这种画法, 但是有时候线路交叉密集的情况下不得已也会用右边, 数字(电压)信号居多, 电流信号还是尽量左边

电流

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图, 右边的画法: 如果要过两个孔的话电流方向就会像图中所示一样, 但是电流会选择电阻较小的路径, 所以 ...

感谢,明白了

网友:
版图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图形简单,越简单的图形,实际刻蚀的偏差越小,所以选左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