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ar adc reference buffer直接用源随器

楼主(2024-01-29):
各位,这是联发科一篇论文里面sar adc用的reference buffer,直接用源随器,出于高速考虑我能理解,但是这样PVT变化,reference不就不能稳定在0.9V了吗?他们这么用,是因为不用考虑PVT变化还是说这个就是不能用的,他们只是图省事?

网友A:
算下就知道了,是可以稳定的,bias 电流是 Vbg/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下就知道了,是可以稳定的,bias 电流是 Vbg/R

我好像懂了,我之前没考虑到bias也是会随着corner变化的,bias随corner的变化可以和SF下边电阻随corner的变化抵消

网友B(2024-04-18):
楼主你理解了吗,看了你俩的对话我还是没懂,偏置电流不会变化呀,M1的偏置电流是稳定的,M2和M3和M1的关系是同比例缩放的电流镜,那也就是说M2和M3中的电流是不会随温度发生改变的,但是下面接的电阻会随温度而变化,那这两个输出Vref=各自电流x电阻,那不就会随温度发生变化吗??

网友:
还是说下面接的电阻和mos管的温度系数相反呢?从而达到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理解了吗,看了你俩的对话我还是没懂,偏置电流不会变化呀,M1的偏置电流是稳定的,M2和M3和M1的关系 ...

芯片中的偏置电流是通过vbg/r生成的,vbg是pvt不敏感的,因此偏置电流也会随pvt改变,只要保证源跟随器下方的电阻跟vbg/r中的r成比例就好了

网友(2024-08-20):
up主可以分享一下文献吗,感谢

网友(2024-09-26):
能否告知一下出自哪篇论文?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好像懂了,我之前没考虑到bias也是会随着corner变化的,bias随corner的变化可以和SF下边电阻随corner的 ...

cdac切换时的瞬态电流,会把vref拉到很低吧。会有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dac切换时的瞬态电流,会把vref拉到很低吧。会有这个问题吗

CDAC瞬间拉电流会让VREF降低,这个很难避免,只要最终仿ADC TOP的时候,ENOB能接受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CDAC瞬间拉电流会让VREF降低,这个很难避免,只要最终仿ADC TOP的时候,ENOB能接受就行
...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