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定义

楼主(2024-01-29):
请问各位大佬,如果在一个macro的pin上面定义了一个master clock,但这个pin在他的lef里面找不到,只在lib里面有,而且还在这个master clock后面定义好几个generated clock,工具会报很多关于这个pin的latency错误,有知道怎么解决的么??

网友:
什么latency? 这些时钟的起点都是macro的internal pin, 该internal pin作为起点自然没办法从外部propagate进去,该internal pin到macro输出之间的latency在.lib里应该有抽出来可以propagate到下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