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出现ERC错误

楼主(2024-01-29):
我在跑版图LVS仿真的时候出现了错误,显示ERC和softchek都有问题,但是出现了笑脸,那就应该是LVS通过了,想请问这样的话算LVS彻底通过了吗,ERC错误什么的需要管吗,要管的话,该如何解决呢,有点摸不着头脑

网友A:
VSS1 VSS3软连接了,得改啊

网友:
softcheck 这个是要修掉的,ERC pathchk这个得具体的分析了,找电路确认,是否这样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S1 VSS3软连接了,得改啊

软连接是指短路了吗,我检查了我的VSS1和VSS3,离得挺远的,没有接在一起,gurding也没有连在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连接是指短路了吗,我检查了我的VSS1和VSS3,离得挺远的,没有接在一起,gurding也没有连在一起
...

VSS1和VSS3用啥隔离的?dnw?nbl?没有的话,那就是做在同一个衬底上了,那就是软连接

网友:
连接对了, 但是有软连接, 两个解决办法: 一个是硬隔离, 就是用DNW+Nwell ring把vss1的器件或者vss3的器件隔离起来. 这种做法生产出来两个vss从物理上就是隔开的
另一个办法是用工艺提供的类似PSUB2之类的标识层将所有body电位为VSS1的器件覆盖(包括body pickup和保护环), 这种做法会在lvs验证是将两个vss分开, 但是实际生产出来的还是连在一起的, 只是在lvs时不报软连接.

网友:
ERC pathchk一般是电路原因引起, 比如某条支路不能从电源开始经过若干器件连接到地同时也没有连接到输入或者输出的pin, 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BIAS电路的闲置支路.

网友:
环接电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