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验证DAC的动态性能的时候,跑tran,需要加noise的,noise的频率一般怎么确定?

楼主(2024-01-29):
我一个朋友说一般给采样频率的30倍以上,越大越好;并且这个频率最好覆盖电路里面最小的时间常数节点;但是具体原因他也不清楚!想请教一下各位朋友;谢谢

网友:
+1,蹲一个

网友:
高频噪声会因为采样时钟混叠到带内

网友A:
如果速度快的话。闭着眼睛100G仿真慢不了多少,速度特别高的话300G这个就慢了,再高超过工艺FT就没意义了。

网友:
想要精确的值可以仿真一个10G,一个100G,一个300G,对比下差别大不大,不大就无所谓了。选仿真快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速度快的话。闭着眼睛100G仿真慢不了多少,速度特别高的话300G这个就慢了,再高超过工艺FT就没意义了。 ...

您好;我昨天无意中查阅了一份资料,跑Tran所施加的噪声的频率,其实是我们自己想要关注频率范围内的噪声,是吗?而不是说主动加入了噪声模拟实际的噪声干扰;这里施加的噪声实际上是仿真验证电路中的噪声能量有多大!还请您指正,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昨天无意中查阅了一份资料,跑Tran所施加的噪声的频率,其实是我们自己想要关注频率范围内的噪声 ...

怎么定义“关注”。。。。。就听我的迭代一下就行了。这不就跟仿真ADC  DAC的FFT点数一样么。点数越多越精确,仿真时间越长。所以需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择点数,也就是处理增益。如果你吃不准就迭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定义“关注”。。。。。就听我的迭代一下就行了。这不就跟仿真ADC  DAC的FFT点数一样么。点数越多越 ...

好的,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