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管gate clamp不能用zener管吗

楼主(2024-01-29):
论文上说薄栅氧高压管vgs需要zener二极管clamp,但是看了一下几个工艺,基本上只有5.6V、5.7V的zener管,而高压管vgs最大bv电压是5.5V,是存在5.5V电压以下的zener管,还是说用5.7V的zener管也可以呢

网友A:
论文可以分享一下吗,题目

网友:
蹲一个材料出处

网友:
5.5v是他的理想工作电压范围,bv没有这么低,1nm的栅氧厚度bv可以抗1v,5v管子一般至少有个10nm左右的厚度,实际上瞬间电压到10v才会瞬间bv,5.7v zener没有问题

网友B:
高压管vgs最大bv电压是5.5V???
spice model warning level 5.5v 仅是警告级别
gate oxide 击穿 >> 5.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管vgs最大bv电压是5.5V???
spice model warning level 5.5v 仅是警告级别
gate oxide 击穿 >> 5.5v ...

我没描述对,仿了一下,给depmos的GS给了个高电压差,结果cgs的bv电压是5.5V,估计想用zener管的话,还是得使用5.5V以下的zener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文可以分享一下吗,题目

论文看的这个

J_120 .pdf

网友:
5.5V只是最大长期工作电压,warning也只是提示这个而已,再稍微高点也只是会逐渐减少寿命,如果只是短期状态就没啥担心的。5V标准VGS的管子,击穿电压都在10多V。

网友:
warning也只是提示
我们卖了很多使用5.6v zerner保护高压管vgs 多年来没有客户有问题退货

网友:
这里用nwell电阻,是因为process compatible,以及nwell电阻散热好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