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M中积分器运放的输入虚拟地的跳动如何减小

楼主(2024-01-30):
咨询一下,积分器中运放的输入端应该等效虚拟地,但是仿真出来是会存在百uV的跳动,个人觉得这个会影响有效位数,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小这个ripple跳动?

如下图所示。共模电平设置在1.3V左右,在S/H环节共模电平会有800uV的跳动,应该会影响电荷转移的精度,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小这种现象?提高运放的增益是否会有效果?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输入信号共模和运放共模电压有差异,或者CMFB电路有问题。如果运放CMRR高的话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输入信号共模和运放共模电压有差异,或者CMFB电路有问题。如果运放CMRR高的话问题不大。 ...

你好,信号输入共模设置的1.5V,运放共模设置的1.3V左右,差异肯定是存在的;CMFB对输入共模有影响不?

网友:
看了你另外发的帖子,已回复,觉得可能是共模反馈的问题,先把共模反馈电路搞定了再看看,或者运放的输入、输出共模是否不一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