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DM积分器中CMFB的环路增益

楼主(2024-01-30):
咨询一下,仿真运放的开关电容CMFB环路增益只有-14dB,这个正常不?共模反馈建立时间大约50us的速度应该不算慢吧?

网友A:
当然不正常啊,共模反馈也是反馈电路,跟运放无差异,只不过通常是共用了某些差模反馈的电路而已。建立时间要和时钟频率来比,通常要比时钟周期小很多才行,看具体建立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正常啊,共模反馈也是反馈电路,跟运放无差异,只不过通常是共用了某些差模反馈的电路而已。建立时间 ...

这个共模反馈的仿真是在输出级直接断开环路不?仿真时即便修改反馈电容的大小,环路增益也只会提升到-8dB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共模反馈的仿真是在输出级直接断开环路不?仿真时即便修改反馈电容的大小,环路增益也只会提升到-8dB ...

是的,仿真时需要插入cmdmprobe并设置CMDM=1(共模),或IC618版本diffstbprobe(选common),不过需要pstb仿真;或者按照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第二版图7.26的方法把SC-CMFB直接用理想共模反馈代替,这样直接可以按连续电路对待用stb来仿真,更方便。SC-CMFB的环路性能与反馈电容大小或比例的关系不是很大,只是决定了从起始上电到共模达到稳定值的时间快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仿真时需要插入cmdmprobe并设置CMDM=1(共模),或IC618版本diffstbprobe(选common),不过需要pstb ...

我在电路里插了两个cmdmprobe,上面那个probe设置cmdm=1跑出来有96dB,下面那个probe设置cmdm跑出来只有-6dB;

我觉得共模反馈应该是断下面的那个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电路里插了两个cmdmprobe,上面那个probe设置cmdm=1跑出来有96dB,下面那个probe设置cmdm跑出来只有- ...

断上边的环并设置CMDM=1应该是对的,设置CMDM=-1则是仿真差模性能。下边的是共模反馈电路么,电路看着太小有些不太敢确认,如果只是想单仿共模反馈电路stb的话只需要在共模反馈电路上能“单点”断开的地方插入iprobe就可以了。这电路风格,看着有些像是反向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上边的环并设置CMDM=1应该是对的,设置CMDM=-1则是仿真差模性能。下边的是共模反馈电路么,电路看着太 ...

是的,这个是反向电路,用反向电路做模板参考;下边的是共模反馈电路,我也单独在下面用stb插入单端iprobe,仿真结果和那个-6dB相近的,所以觉得是不是有问题;但跑tran是能观察到输出共模完成建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是反向电路,用反向电路做模板参考;下边的是共模反馈电路,我也单独在下面用stb插入单端iprob ...

仔细瞅了瞅,结构大概看懂了,仿真异常可能与你放probe的位置有关。CMFB仿真插入断环路的probe可以有两处见下图示,两种仿真方式可以都试一试,都需要用pstb仿真并选择对应的probe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瞅了瞅,结构大概看懂了,仿真异常可能与你放probe的位置有关。CMFB仿真插入断环路的probe可以有两处 ...

在上面黄圈部分加cmdmprobe,以及在尾电流端加iprobe仿真的loop gain均在36dB左右,PM在64°;这个环路增益够不?

然后我尝试在下图所示断开环路,仿真出来的环路增益就只有6dB了,比较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上面黄圈部分加cmdmprobe,以及在尾电流端加iprobe仿真的loop gain均在36dB左右,PM在64°;这个环路增 ...

这个位置不对的,并没有把CMFB环路断开,必须在反馈环路上的“单点”把环路断开。36dB偏小了,还有带宽也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不对的,并没有把CMFB环路断开,必须在反馈环路上的“单点”把环路断开。36dB偏小了,还有带宽也 ...

带宽是比较充裕的,有大约75M,CMFB一般要提升至多少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不对的,并没有把CMFB环路断开,必须在反馈环路上的“单点”把环路断开。36dB偏小了,还有带宽也 ...

而且更改电容尺寸对这个环路增益影响并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宽是比较充裕的,有大约75M,CMFB一般要提升至多少dB?

CMFB也是个反馈运算放大器啊,运放怎么设计这个就怎么设计,而且通常带宽还要比差模略宽,共模建立不稳则差模性能也会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更改电容尺寸对这个环路增益影响并不大;

跟开关电容关系不大,还是反馈环路的电路设计,开关电容只是提供了一个反馈接口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开关电容关系不大,还是反馈环路的电路设计,开关电容只是提供了一个反馈接口而已
...

你好,连续时间里面会有一个运放单独用作共模反馈,但在积分器中用的是开关和电容,其反馈结构也比较简单,所以推测CMFB应该是和这个相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连续时间里面会有一个运放单独用作共模反馈,但在积分器中用的是开关和电容,其反馈结构也比较简单 ...

SC-CMFB电路可不只是指那几个电容和开关,那几个电容和开关充其量也只是构成反馈“系数”,你要看共模反馈环路断开后,从断开点的某一侧沿着环路转一圈再回到另一侧的整个电路,那个才是共模反馈电路的整个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CMFB电路可不只是指那几个电容和开关,那几个电容和开关充其量也只是构成反馈“系数”,你要看共模反 ...

你好,我对CMFB的理解就是使输出级共模电压接近给定VREF,一般模拟电路会通过运放来实现,那环路增益应该是由运放来决定(推测),然后这个SC-CMFB是通过电荷守恒来建立的,好像和正常CMFB不太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对CMFB的理解就是使输出级共模电压接近给定VREF,一般模拟电路会通过运放来实现,那环路增益应该 ...

可能你对CMFB的概念认识还有些不清晰,跟当年的我一样,下边圈里的就是共模反馈电路的运放啊,只不过跟差模电路是“共用”的关系。差模的输出受控量是vop-von,共模的输出受控量是(vop+Von)/2,也就是同一套的两个输出端vop、von不同的组合的量。

网友:
不正常,应该环路增益为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对CMFB的概念认识还有些不清晰,跟当年的我一样,下边圈里的就是共模反馈电路的运放啊,只不过跟 ...

你好,这个 共用 关系确实不太熟悉,不过这个运放在积分器中环路增益有80dB,仿真得到的36dB是不是这个运放的共模增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 共用 关系确实不太熟悉,不过这个运放在积分器中环路增益有80dB,仿真得到的36dB是不是这个运 ...

如果仿真方法和仿真设置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环路增益了。

网友B(2024-07-21):
引用 网友A:
如果仿真方法和仿真设置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环路增益了。

前辈我想问一下,我的cascode+classAB加开关电容共模反馈仿真CMRR和PSRR出来曲线是这样的,这工作是不正常嘛?还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波动呢?

PSRR电路图

PSRR电路图

PSRR波形图

PSRR波形图

CMRR电路图

CMRR电路图

CMRR波形图

CMRR波形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辈我想问一下,我的cascode+classAB加开关电容共模反馈仿真CMRR和PSRR出来曲线是这样的,这工作是不正 ...

看着波形是有些奇怪,不知道电路设计及仿真设置包括公式编辑是否正确,单看低频值的话数量级上似乎也都有些问题,而且CM的低频值通常应该是-XXdB吧。还有高频变成折线可能是仿真step不合适,可以手动将频率sweep type改成logarithmic,在points per decade填入个20或更大试试,另外pss仿真的谐波数可以改大些,但仿真时间会更长。想省事的话可以将SC-CMFB电路用连续理想共模反馈代替直接跑ac仿真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波形是有些奇怪,不知道电路设计及仿真设置包括公式编辑是否正确,单看低频值的话数量级上似乎也都有 ...

前辈,我上面波形有问题应该是仿真设置出错了。我仿真全差分差模增益的时候看的是输出端两端之差即VOP-VON,仿真共模增益的时候依旧是以VOP-VON,后面我看其他帖子说共模增益只需要看输出端一端就行了,然后我试了一下发现波形至少比原来的好点。但是对于共模增益如何推导等效为一边对称电路还不是很清楚,前辈有推荐的文章嘛?

CM和DM波形

CM和DM波形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波形是有些奇怪,不知道电路设计及仿真设置包括公式编辑是否正确,单看低频值的话数量级上似乎也都有 ...

前辈,我补充一下,我基本仿真运放都是在开环的情况下进行仿真的,我不太清楚闭环和开环下仿真的区别,开环下仿真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辈,我补充一下,我基本仿真运放都是在开环的情况下进行仿真的,我不太清楚闭环和开环下仿真的区别,开 ...

如果电路设置的opamp是开环仿真的,那某些结果可能与闭环相近某些结果可能就是错的,所以还需要再细致学习一些电路原理、反馈、信号与系统、控制理论等知识。共模增益等效小信号模型以及开环、闭环的概念在Razavi、Sansen等的教材里以及IC设计仿真软件的帮助文档和相关教材里有相关的讲解和介绍,知乎、B站等上都能找到不少的专业学习资源,抱歉不能一一科普和讲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路设置的opamp是开环仿真的,那某些结果可能与闭环相近某些结果可能就是错的,所以还需要再细致学 ...

明白的前辈,非常感谢您,另外我想问一下上面那条回复有看到吗,我再重新发一下,我上面波形有问题应该是仿真设置出错了。我仿真全差分差模增益的时候看的是输出端两端之差即VOP-VON,仿真共模增益的时候依旧是以VOP-VON,后面我看其他帖子说共模增益只需要看输出端一端就行了,然后我试了一下发现波形至少比原来的好点。但是对于共模增益如何推导等效为一边对称电路还不是很清楚,前辈有推荐的文章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的前辈,非常感谢您,另外我想问一下上面那条回复有看到吗,我再重新发一下,我上面波形有问题应该是 ...

Razavi教材有讲共模响应的章节,Sansen教材讲失配与CMRR那章里也有共模电路推导计算的内容,网上资源也非常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azavi教材有讲共模响应的章节,Sansen教材讲失配与CMRR那章里也有共模电路推导计算的内容,网上资源也非 ...

好的前辈,非常感谢您

网友B(2024-08-28):
引用 网友A:
Razavi教材有讲共模响应的章节,Sansen教材讲失配与CMRR那章里也有共模电路推导计算的内容,网上资源也非 ...

前辈我想问一下,我跑pstb共模反馈的环路增益,增益在40dB左右,GBW只有2kHz,这是电路中有什么问题嘛?另外想问一下前辈这种共模反馈环路增益应该怎么推导有什么资料可参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我想问一下,我跑pstb共模反馈的环路增益,增益在40dB左右,GBW只有2kHz,这是电路中有什么问题嘛? ...

Sansen教材讲全差分放大器那章大部分都在讲CMFB,也讲到了开关电容CMFB原理、应用范围及优缺点等,可以参考一下。添加的比例电阻增益是多少?实际GBW和增益都应该乘以该增益的。不知道你运放定的设计指标是什么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辈我想问一下,我跑pstb共模反馈的环路增益,增益在40dB左右,GBW只有2kHz,这是电路中有什么问题嘛? ...

你把图打出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把图打出来看看

帮忙看看 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帮忙看看 感谢

我意思是把pstb的波特图打出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意思是把pstb的波特图打出来看看

增益41dB,GBW就2k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增益41dB,GBW就2k左右

你这放大器主极点也这么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益41dB,GBW就2k左右

几十Hz?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放大器主极点也这么低吗?

放大器主极点几M,共模环路的GBW那么低,不知道会不会是开关电容的寄生电容过高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主极点几M,共模环路的GBW那么低,不知道会不会是开关电容的寄生电容过高导致的

...

我怎么没在cmfb环路里面看到放大器主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