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SOCRATES 中Nic400配置的问题

楼主(2024-01-30):
请教一下各位,这个软件在配置时钟比例的时候那个是正确的呢?都是同步时钟,时钟关系如下图

main_clk 是AXI_clk
软件配置如下图:

楼主:
来自官方文档的解释

网友:
个人理解,应该只需要2和3行就可以了,这样写main其实就是AXI_CLK

网友A(2024-12-05):
引用 楼主:
来自官方文档的解释

请问下,这是哪个文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这是哪个文档呢?

如附件

网友:
谢谢您的回复!

方便的话想请教个问题,NIC400中关于 ID Width Reduction 是什么机制呢?文档上没看到具体的描述,不知道是怎么个缩减法?主要是上游的ID会包含一些信息,到了下游还是需要想看一下的,但是因为ID位宽过大,感觉不缩减又有点浪费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