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多次加载数据 更优雅一些的写法

楼主(2024-01-30):
想请教一下各位,我想在上升沿的时候,加载数据或初始化寄存器组,当前的写法是:

  1.

想请教一下有没有更优雅一点的写法呢,不想改变硬件结构~

网友:
可以使用for循环来简化代码

网友:
直接使用双口RAM

网友(2024-03-01):
你直接使用多bit的信号组不一样么?比如原来10bit的,需要8个,你直接来个80bit的不一样么

网友:
最后的else条件最好是保持状态,而不是给变量赋值,要不然综合不好插入I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