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算放大器的使能引脚(EN)设计

楼主(2024-01-30):
请问大家,在全差分运算放大器设计中,使能引脚:EN(等于VDD时使能,接GND时关断整个放大器)如何设计呢?

网友A:
一般就是用来使能电流镜的power down结构

楼主(2024-03-04):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用来使能电流镜的power down结构

感谢回复!不过没有搜到相关的结构,请问有相关的论文或者书籍嘛,谢谢~

网友(2024-08-18):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不过没有搜到相关的结构,请问有相关的论文或者书籍嘛,谢谢~
...

把ibias管子的gate拉GND或者VDD,以及把输出拉到GND或者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