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设置 port 只在 scan shift 时有效

楼主(2024-01-30):
请教下大家,怎么设置 port 只在 scan shift 时有效,是把它拉到scan_enable上吗,用哪条cmd呢

网友A:
把输入输出使能拉到dft_en试试?DC可以用connect_pin -from driver_pin -to load_pin -port port_name_on_path

网友B:
要看需要在什么情况下有效,如果是timing分析的话,可以set_case_anlysis.

楼主:
感谢回复,不是timing分析,是ATPG接口信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输入输出使能拉到dft_en试试?DC可以用connect_pin -from driver_pin -to load_pin -port port_name_on_p ...

tessent有类似的cmd吗    需求如下面,如何设置dftramhold这个信号

在例化真实SRAM的时候可以参照以下电路自行加入相关DFT可控逻辑,其中mbist_selectOH(~dft_ram_hold)在sram_array中对sram的片选钳位处理是必须的,保证scan shift的时候RAM处于片选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需要在什么情况下有效,如果是timing分析的话,可以set_case_anlysis.

不是timing分析,是ATPG接口信号处理

如何设置dftramhold这个信号

在例化真实SRAM的时候可以参照以下电路自行加入相关DFT可控逻辑,其中mbist_selectOH(~dft_ram_hold)在sram_array中对sram的片选钳位处理是必须的,保证scan shift的时候RAM处于片选无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tessent有类似的cmd吗    需求如下面,如何设置dftramhold这个信号

在例化真实SRAM的时候可以参照以下电 ...

tenssent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操作,不过你的目标是scan的时候bypass mbist,要是mbist_bypass对你这个信号有钳位的作用的话,可以在插mbist的时候将bypass和dft_en设置在同一个port,极性相反,实在不行其实可以改rtl代码,再综合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nssent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操作,不过你的目标是scan的时候bypass mbist,要是mbist_bypass对你这个信号有 ...

好的好的,我先去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timing分析,是ATPG接口信号处理

这个是memory wrapper,你那个应该是bist工具生成的,一般都是插入bist时才有,tessent也是插入bist才生成wrap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