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有没有快捷键,让所有p管衬底接vdd,n管接地

楼主(2024-01-30):
cadence有没有快捷键,让所有p管衬底接vdd,n管接地的呀

网友A:
p管、n管的衬底不都接地的吗?感觉你问的是bulk。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插入symbol的时候把“Add Wire Stubs at:”选上,然后指定端口的net name,这样调出来的symbol同一端口都接到同一net name的线上;另一种是已经调了出来,先选中要指定的端口(就是pin的那个小红方块),然后在Options→Register Net Name per Terminal,输入想要指定的net name,点OK后就可以为同一symbol用生成wireStubs的功能生成连接到同一net name的wireStubs。
第二种方法会映射到第一种方法,即用第二种方法注册端口net name后,再插入相同symbol的时候会自动具象化指定的net name

楼主(2024-04-26):
引用 网友A:
p管、n管的衬底不都接地的吗?感觉你问的是bulk。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插入symbol的时候把“Add Wire Stub ...

第二中方法按照步骤点击ok后什么也没出现,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