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W库中流水线乘法器综合问题求助

楼主(2024-01-30):
  请教大家,DW库里的2,3,4,5,6 stage流水线乘法器综合出来的速度没有区别,这是什么原因?
  流水线乘法器如下:

  综合结果如下:

网友A:
这是仿真用的文件,综合出来只在一级里运算乘法,后面只有移位。
你应该接在rtl中例化这些流水线乘法器,才是真正的dw nul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仿真用的文件,综合出来只在一级里运算乘法,后面只有移位。
你应该接在rtl中例化这些流水线乘法器,才 ...

在综合时没有把仿真文件加进去,是在代码里例化了乘法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综合时没有把仿真文件加进去,是在代码里例化了乘法器

面积是符合规律的,时序可能dc不是很准确吧。是不是还有其它path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积是符合规律的,时序可能dc不是很准确吧。是不是还有其它path导致的。
...

好的,谢谢,我再检查一下

网友:
可以尝试在执行compile_ultra命令前加上
set_optimize_registers
命令,开启寄存器重定时功能。
可能是DesignWare里面模块的流水线功能依赖于寄存器重定时功能。

网友:
是不是critical timing path不再乘法器上?有结论吗